[MACBOOK]
向各位高手求救,苹果A1286开机白屏

楼主(2012-12-08):
最近接到一台苹果A1286开机一直白屏,开机能听到开机声音,拔掉内存能听到报警声,怀疑是问题出在屏上,
后换了屏线,屏,测量屏供电正常,又拆下显卡重做,一样,订了一显卡芯片做上去还是一样,:   郁闷了,不知该从哪里下手了,请各位高手赐教!!!

正面

网友:
修苹果,不能用正常的维修思路修理。

网友:
找图纸查信号啊!发个图片上来谁能帮你回答啊

网友:
你知道所有苹果开机都是白屏吗?你看看有没有认到硬盘,如果认到硬盘你就装个系统看看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我请几天也遇到过一个类似的故障!开机白屏。我这个是硬盘排线坏了!换排线好了!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是啊

网友:
是win7 系统,双硬盘,系统装在固态硬盘里,

网友:
顶起来,解决了告诉大家下

网友:
哥们你好样的,主板肯定是好的,苹果开机就是白屏,这苹果给你糟蹋了。。。。。

可惜他连屏都换了,唉。。。。

网友:
楼主你试试换根硬盘排线吧、这机器我也遇见过同一故障,当时想到就是硬盘没有识别到,换了一个硬盘不好用后来又换了根硬盘排线好了。

网友(点评):
排个毛线,固态硬盘,直插

网友:
苹果开机是白屏的..如果装了OS X系统的就会有个苹果,然后进系统.如果你只装的WIN系统.开机就是白屏过上一会就会进入黑屏然后就进win系统了. 你开机按住那个OP键不放会进入启动项界面.

网友A:
哥们,你刷个BIOS应该就好了,不信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刷个BIOS应该就好了,不信你试试。

BIOS找不到时呀,这机太新了,刚过保

网友:
屏线接口供电。

网友:
所有苹果开机都会有开机白屏一会的。你先多等一会,不行就选择启动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刷个BIOS应该就好了,不信你试试。

高手。。苹果的bios

网友(点评):
苹果的bios???

网友:
我们这还没修到过小白的本本。 你可以看下 "新潮"的回复

网友:
围观,强势围观,看看高手修苹果

网友:
10楼的已经说的很清楚了,苹果装的WIN系统开机是白屏的,手上刚刚修了个进水的。
象你这个情况可以先做个系统试下。

网友:
硬盘故障/系统故障
试试换硬盘 or 重装系统

网友:
我说的是我之前遇到一台白屏的没检测到硬盘、换完硬盘后不好用最后是硬盘线坏了。粗略没看见是固态硬盘不好意思。。

网友:
硬盘拔掉,按ait键,看有没有出现引导启动画面,,一般这时候有一个wifi显示,如果可以看到引导界面,就买个ssd硬盘吧,苹果接口的,或者可以在移动硬盘上装好系统第一遍,尝试ait键,试试看能不能引导,不要以为ssd就不会坏,楼猪

网友:
换过硬盘,用所带的两条硬盘数据线试都一样

网友:
要么就是系统坏了,要么就是没认到硬盘

网友B:
楼主搞定了没有,搞定了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定了没有,搞定了说一下

还没搞定!

网友(2013-11-02):
楼主 查出来问题没?

网友:
白屏一般是外设问题,bios,网卡,键盘和触摸板,桥,逐一排除一般都会好

网友:
开机白屏是正常的啊···没进系统之前是白屏的啊·你开机按OP试试·是否有硬盘指示·

网友:
显示电路的问题

网友(2013-12-15):
没系统也会这样,开机按住ALT见看有没有识别到盘符,没反应就刷BO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