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不能开机,能充电,一直显示0%,好像充不进去!

楼主(2012-12-08):
(无正文)

网友:
主板问题啦

网友:
电池问题充不进电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池坏了。

网友:
电池接口与公共点之间都有一隔离的,你看下是不是隔离管击穿了。

网友:
要么是电池的问题  可以换一个新电池试试       要么就是电池检测电路的问题

网友:
老机子应该是电池坏掉了

网友:
这个是电池的问题,换一个电池试一下,如果还不行就把充电芯片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