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源故障

楼主(2012-12-08):
闲来无事,找了个金河田ATX-310WB练手,保险管炸,其他目测无异常。先检查高压电路,发现2个13007导热绝缘片松动,均短路,以为是散热不好导致的,换13007,保险座串灯泡,接电源,紫线+5V,绿线4.91V电压都有了,短接绿线,风扇不转,无电压输出,待机测7005B2脚2.47V,4脚3.35V,12脚20.3V,8、11脚电压2.36V和2.37V,13、14、15脚电压4.91V,短接绿线,4脚电压可以拉低,实测0.15V,8、11脚1.58V和1.59V,7500B应该是好的。查2个推动管495均无异常,13007是新换的,换之前量过是好的。一时没有了头绪,恳请各位老师指点迷津,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
风扇或者温控电路不是坏的吧?高压烧开关管,桥部分一定要测。一般都要多接几个负载。我是+12V接风扇,+5V接个6.3V的小灯泡,灯泡亮度稳定,才测各个输出电压

网友:
换LM339芯片。

网友:
如果是变压器坏了 就不好办了  我们一般不修电源

网友A:
7500B也换了,故障依旧。。。难道真的是变压器坏了?这个坏的概率很低的呀。。。怎样判断推动变压器的好坏?有高人知道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500B也换了,故障依旧。。。难道真的是变压器坏了?这个坏的概率很低的呀。。。怎样判断推动变压器的好坏? ...

变压器很少坏的。短接绿黑线7500   8   11脚电压如果有变化 查主开关管B极电阻 反之494没工作。

网友:
这个应该是驱动部分有问题吧,如从8、11脚出来还要经过两个小开关管来驱动-驱动变压器后再驱动主开关管,根据你的测量数据来看,其它应该没有问题了,主要查驱动部分!

网友:
电源坏到这里可以费了,当然若有同型号的话,修好它也多一份经验

网友:
炸保险管的我一般就不修了,一般一坏一大片。

网友:
我的电源 tt tr2 600w让我弄短路了!当时用d口接风扇呢  结果自己焊接的风扇短路了。。。然后电源悲剧了。。。今天收到了吸锡器 把 哪个是啥 mos管喊下来了 万用表测试好像是坏了 但是其他的啥管子不知道坏了没有。。。怎么办啊!

网友:
待机时,8,11脚到底应该有没有电压?

网友:
还有两个推动电容,很小的,用久了容量失效,使得主推动管不工作,所以也没有电压出来

网友(2013-03-19):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很少坏的。短接绿黑线7500   8   11脚电压如果有变化 查主开关管B极电阻 反之494没工作。

老师你好,按您的方法,果然是2个主开关管B级连接的电阻全部开路所致,该电阻为2只并联5环小电阻连接至B极,但上面的色环让我糊涂了,绿、金、金、红、红???第二环不能为金啊?就算是绿、棕、棕、红、红,这个电阻有这么大吗?51.1KΩ???看了下其他的电源接主开关管的电阻,基本是红、红、金、金2.2Ω啊?这个电阻到底应该是多大的呢?请问老师,51.1KΩ的阻值是正常的吗?谢谢

网友(点评):
看看其他电路图参考

网友:
这个电阻一定不会大,不可能是多少K。  双极性开关管需要的驱动电流都比较大

网友:
结贴,按张老师的方法,参考其它电路,换了2个2.2Ω的电阻上去,OK了,再次感谢各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