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导通条件!求各位大神帮忙!

楼主(2012-12-09):
   今天遇到一个三极管,发射极19V,基极20V,集电极0V是PNP的管子,我认为是坏了的!于是拆掉换了一个比原来的大点的PNP三极管发现发射极19V,基极只有16V了,发射极却有13V,而且经过一个100K的电阻只有2.2V了!这是为什么啊?是不是换错啊管子啊?想不通啊!求大神们搭把手啊!

网友:
三极管的导通条件,只要记住,PNP是低电平导通,NPN是高电平导通就行了,低电平时低于0.7V高电平是高于0.7V

网友:
同意楼主。基本条件不能忘。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网友:
我想你换错了,原件是好滴,N型三极管得话,正常工作时发射极电压应当是最高得

网友:
学习三极管的原理

网友:
   NPN型B大于E导通,PNP型B小于E导通

网友:
向二楼的老师学习

网友:
三极管导通条件:PNP是Ve>Vb>Vc,即发射极电位大于基极电位大于集电集电位。NPN的是Vc>Vb>Ve,即集电集电位大于基极电位大于发射极电位。

网友:
硅晶体三极管导通时,发射极与基极的电阻是0.5-0.7V,如果不是,那么这个三极管就是坏的。

网友:
把三极管换成三脚二极管会不会是这种情况?

网友:
只要知道PNP低电平导通,NPN高电平导通根据这个判断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三极管的事,是集电极电压没有

网友(2017-03-05):
拉低了 后面有短路

网友:
负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