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NY 40EX520液晶电视偏绿维修

楼主(2012-12-09):
       一台SONY40寸液晶40EX520, 无信号输入时整屏偏绿, 有图像时有很多竖条状绿线,换台后会留下上一个台的残影(大概1分钟后残影慢慢消失),用遥控按出功能表字体也是很模糊,得使劲才看得清,已经排除所有FFC软排线的接口接触情况,逻辑板也更换过,故障依旧。由于找不到CPU主板来测试,所以请教下各位前辈这种情况哪里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如果主板可能性高的话就上网到处找找~~~

网友:
应该是显示器里面叫驱动板的那块上的问题吧

网友:
拍几张主板的照片上来看看,照清晰全面些。

网友:
真糟糕~ 主板也找到一块回来测试过,一样的故障,现在是逻辑板和CPU主板都换了,逻辑板到面板上的两条FFC清洗然后互相倒过来也试过,一样的结果,估计是面板的问题了~~~~~~

网友:
查一下屏上面的主供电,正常换图像处理芯片。

网友:
咋丢象屏线松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