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S不跑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2-12-09):
接手一块昂达N61SAMD2的主板,触发后诊断卡不跑码,复位正常,PG,核心供电,时钟均正常,就是不跑码,无意中偶尔能跑码也能进系统,怀疑座子虚焊,加焊后情况依旧,不跑码的时候测得供电只有1.1V左右,跑码的时候测得1.5V左右,明显是核心供电问题了,既然不是座子问题是哪的问题呢?没错,就是核心供电芯片ISL6566,虚焊,应该是VID引脚检测电压错误导致输出电压偏低,CPU无法正常工作,加焊芯片后,每次一开机就正常跑码了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不错  总结vcore虚焊  导致不跑吗

网友:
供电芯片虚悍会引起电压偏低~。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单桥的芯片组不跑马就是桥脱焊了 加焊就好了

网友:
学习,原来虚焊可以导致电压问题

网友:
我很少修主板的, 不过可以学习你试一下啊

网友:
我灌水了吗??,我只不过路过微笑一下!只发一个表情算灌水,那你们还不让设置一下不允许纯表情发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