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杰微C61芯片组跑7E 7F一例

楼主(2012-12-09):
刚在收废品那淘回一块杰微K9N6P主板 C61芯片组的 这个板没有用集成显卡 开机喇叭长鸣一声 跑到7E 7F定住 屏不亮 换显卡还是不行 于是赶紧上网一查 说是键盘问题 由于刚拿回来 只想试试亮不亮 所以只接了VGA接口 键盘鼠标没接 赶紧接上键盘鼠标再开机 奇迹出现了 喇叭滴一声 跑过去了 亮机了 真奇怪 不插键盘鼠标也能造成黑屏 试机3小时无问题 因为本人一直修显示器的 刚涉及主板维修 写出来给新手看看 顺便求高手解释下原因 文笔不好 勿喷 刚刚又测试了一下 COMS放电后 不接键盘鼠标 依然跑7E 7F 接上键盘鼠标就开机

板卡级的维修常识了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网友:
更正一下 貌似这板是捷波的。。。。。。。。。

网友:
刷BIOS有可能会好。

网友:
刷过了 不是BIOS的问题 有可能设计的问题 电池扣下来 不插键盘就是不行 插上就能开 证明这板没问题

网友:
这可是主板界的一大亮点啊,那是个什么原理呢

网友:
是不是意思键盘坏了就开不开机呢

网友:
捷波的板,楼主这干的单桥吧

网友:
楼主在收废品那里搞到了个便宜货,可以卖钱吧。

网友:
25元一片 我随便挑 收了20块 修好15块了 换AMP7120之类的秒杀我就不写了 没啥意义

网友:
哪里的废品收购站,有这么好的事,lz赚大了。另外这板是不是品牌机的,捷波有给别家代工么?

网友:
LZ是认为故障了吗。  有些主板 就是如此 。。。

网友:
跑到7F应该有显示了,是提示键盘错误之类的提示。
压桥吧

网友:
7F没显示 这板是独显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是  见过的呵呵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只是 可能 主板没检测到  键盘吧

网友:
这个板修过N块了,一般是桥虚,桥供电烧电感、暴电容、坏RT9214,坏了RT9214可能会全板无输出
跑7F代码已经亮机了

网友:
一般的7F确实能亮机 但我这个4位诊断卡7F 7E 真没亮机

网友:
打一下PCI-E的内阻看看!

网友:
维护搞了好几年,头一次听说这问题的

网友:
还有这样的呀,没遇到过。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不稀奇,好多主板不插键盘点不亮屏

网友:
前几天我还遇到一个不插光驱不亮机的笔记本呢!各位解释一下咯!

网友:
捷波杰微早就是一家了,哈哈估计升级一下BIOS就可以了吧!@

网友:
应该是BIOS 没检测到键盘

网友:
还有这样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没遇到过,如果真的主板无故障必须得插键盘才能显示的话 那我们做维修的肯定又有不少人被这种情况坑了

网友A:
我不关心你怎么修的 我关心你是你怎么就能收到这样的呢 赚了

网友:
试下跳线 没有 键盘鼠标跳线

网友:
键盘引起点不亮??

网友:
还真没听说过不插键盘点不亮的,头一次听说啊!!!又学了一招了

网友:
...这也不算问题。。。要么就bios 呗

网友:
估计是BIOS问题多点

网友:
不可能把  我天天用这主板试显卡,,不插键盘也没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那么贵啊??????

25还贵吗 卖废品还15呢 我都是挑好的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关心你怎么修的 我关心你是你怎么就能收到这样的呢 赚了

我收的板子都是没修过的 本地没有修主板的 所以小问题的主板很多 秒杀了不少片了

网友:
这个主板是这样的,修过几片ps2键盘接口坏开不了机

网友:
那你发财了 在哪修 我来看看

网友:
我这边收20的 还集成显卡的喔  。。显卡影驰9600gso或者gt 512mb 没修过  30元卖我我都不要了。。。谁有兴趣?

网友:
很多板都是这样,比如:联想品牌电脑的,开机不插键盘就不过自检,应该是其工厂写的BIOS程序。不插就不能通过自检。  这个属于正常。

网友:
这种问题很常见,不插键盘不亮机。

网友:
不是吧,不插键盘居然不跑码,头一回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