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100开机后显示warming up

楼主(2012-12-09):
三星4100开机后显示warming up please wait.热辊是间歇性加热, 扫描器组件不动也不亮。加热过后,鼓和定影组件转一下,停一下,一直就这样。我把这个机器的定影组件整体更换到别的机器上可以正常使用,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请各位师傅帮助!
三星

网友:
电源板有没有明显坏的地方

网友A:
没有,但扫描电机的红棕黑三线量起来是短路的

网友:
你都能对着换了应该可以找到问题啊

网友A:
我这是4100另一台4200只是定影组件机同,别的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