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31T-LM2主板维修

楼主(2012-12-09):
此机器是精英给联想代工的,拿过来时,可触发,但测得主板各大电感均无电压,上论坛下了一份图纸,都没电压的话,就只能是那个重要开启信号没产生,或者缺电压了,上基地下了一份图纸,发现没有 VCCSTR,实测产生该电压的场馆导通条件都正常,是个双N8脚场馆,Q37,直接更换一个,VCCSTR电压5v产生,再测,个供电也相继产生,上U,内存,显卡,跑马亮机

网友:
查了一下,lz的说的没错,VCCSTR由5vsb转换提供给内存,桥

网友:
这个故障修到过,眼力好的话可以秒杀

网友:
又长见识了

网友:
我们很少修台式机主板的,闲的时候就搞一下,没研究过,不过双场馆在维修中确实坏的很多

网友:
都是菜鸟啦,只有自己好学,你也可以变得很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菜鸟学习了

这里部分菜鸟什么的,再大的师傅,也是从菜鸟开始成长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