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高手请进关于51116的问题

楼主(2012-12-09):
这个机器是索尼PCG-381T的机器,报了价后直接拆开量没有内存供电,查这个信号时51116发出的,我测量到14PIN,15PIN,16PIN,6PIN都有5点几V的电压,说明这个芯片的供电是不是到位了的?我看时序当这个芯片的供电都正常后应该5脚会有一个2V左右的基准电压,现在5脚的电压为0,对地没有短路,在按下开关后,10PIN,11pin都有3.3V的控制信号,控制信号貌似也到了吧,供电也有 为什么这个芯片就是不出基准电压,也不工作,量外围电路没有发现明显故障,求高手指点

网友:
5V没出来,把产生5V的储能电容换一下,应该就好了,以前好像修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大哥这个是内存供电芯片啊,人家5V供电是满足了的

网友A:
引脚 定义……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脚 定义……你看看

我这个芯片怎么又25个脚  你的那个是20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