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500GT掉件,麻烦各位看一下!

楼主(2012-12-09):
手上一片V星9500GT 256M显卡,拿到手的时候,左边那个显存IC被拆掉了,手上没有一样的卡,麻烦有这张卡的朋友帮忙看一下,拆掉的那个IC是什么型号的,感谢!

网友:
台式机啊。。。。。。。。。。。。。。。。

网友:
看看基地有没有这样的电路图    看电路图就了然啦。

网友:
咱这基地应该有电路图吧你搜搜吧

网友:
应该是7067N  或者是9259A    。应该是这两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