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KPL-AM SE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2-12-09):
如题,但是短接电源绿黑线正常开机,PWR针脚有3.3V,触发正常拉低,IO正常,USB扣和音频口有点生锈,但是没查出短路。其他电压也都正常,跑线路PWR也正常,头疼死了
华硕

网友:
不开机还需要很多步骤的,你都还没查,什么南桥啊 北桥的工作条件啊,。还有CPU 内存的工作条件啊,复位什么的,你都差了没。郁闷

网友:
什么都买足了开不了机楼主的问题很模糊啊 检测卡测了没?跑多少?想你的问题可以先刷下BIOS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还是开机电路问题 重点查IO到电源绿线这一段

网友:
你说IO正常拉低 那么估计是绿线连接的一个702坏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板, 按开关没反映, 强制上电居然“正常开机”。如果这样真的能跑码, 我觉得除非是南桥疯了。

网友:
这个板应该还在保,我刚保一块回来,南北桥cpu座全换了

网友:
就这样描述啊,,,,有没有复位啊,,跑马没呀,,,晕死,怎么回答你啊

网友:
上网搜个开机时序图,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排查。

网友:
按开机时序测量相关信号有没有异常

网友:
IO到线色线 飞根线.
具体看什么型号的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