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触摸板时,正常应该只有鼠标光标在动,为何页面也常 ...
触摸触摸板时,正常应该只有鼠标光标在动,为何页面也常常会移动啊?

楼主(2012-12-09):
不同本本的触摸板,通用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触摸板

网友:
以我个人理解,只要是你的接口,形状相同的话都可以代用。

网友:
同意楼上的!本本接口形状不一样肯定是用不了的,也就是说不一样的本本,一样的触摸板,那是当然能用

网友:
非常感谢师傅们指点。触摸触摸板时,正常应该只有鼠标光标在动,但是页面也常常会移动啊。是触摸板故障,只能更换触摸板吗?

网友:
汗 你觉得呢! 又不是USB接口的 你能把IBM 的触摸板给海尔用麽! 至少接口和线得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