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故障

楼主(2012-12-09):
已知DDR2 内存故障,上主板跑C1不动,检查3.3V.1.8V.0.9V都正常,高手给个思路

补充内容 (2012-12-12 14:59):
更换最右边22欧排阻,电容,刷SPD,已亮机

网友:
时钟查了没?

网友:
bios 刷了没有

网友:
量吧,找下电阻

网友:
北桥控制内存 压下桥看看  不行电流法测一下排阻的电流

网友:
SMCLK   SMDA 这2个信号正常吗

网友:
刷 BIOS  干桥  不中 换IO  我见过 IO导致内存 C1的 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