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945GCM-S2C不开机

楼主(2012-12-09):
今天收到一板子技嘉945GCM-S2C,给报价120,不开机测试卡显示当00,量各个电压正常,CLK也是正常的,刷BIOS没好,没法把I/O换了,CLK也换了,量LAN信号VID信号,倍频信号都差不多量完了,没法最后把南桥也换了,还是没好,大侠们帮帮忙,在线

网友:
775检查座子针脚

网友:
应该修不出来了,修了一天了

网友:
945板子报120还有人要修呀!

网友:
南桥都换了,那不差在把北桥也换了试试。。。

网友:
120你报的还真是高啊,要不你放放电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 有机会试试

网友:
电池放下电,在把南北桥做做,仔细检查主板有没有掉线,掉件的,做维修的一定要细心呀

网友:
很多问题都会导致档00不跑码,还是一步步排除吧..查下CPU座,电压,时钟,复位 一步步查

网友:
CPU和NB的AD线都没量,修得累吧

网友:
*脏话*,连桥都干了,,,,,,,,,,不跑吗,供电时钟,复位都要在查一篇,,南北桥,座子,全部加焊一篇

网友:
速度的干北桥吧

网友:
干北桥吧

网友:
看CPU有没有复位

网友:
是不是 :复位灯一闪一闪的。。修好了说下吧。。我这也有块。。

网友:
这一些基本的当然是量了啊,修了两天,最后量出问题来了,但没料件换,真的是惨啊,还白换了一个南桥,这120的赚不到了

网友:
只想知道一点, 你能不能确定cpu复位出来了没有?

网友:
你说供电时钟全出了,那复位呢,有没有全出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