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8V 不通电

楼主(2012-12-09):
客户说拿去别处检查说是EC  IT8512E 坏了  但是他换了一个还是不行    我打开经检查EC的电源时钟复位都正常    没有待机5V  开机键也没有电压  也没有待机电流   于是换了一个EC   待机电流有40毫安    开机键上面也有3V了    但是待机5V 还是没有
图纸  要有5V待机 必须VSUS_ON为高电平才可以  这个是由EC得19脚发出  是不是我的EC还有上面外部条件没满足呀 求高手指点下 本人才开始学修笔记本 不懂它工作条件啊

网友:
补充下  图中的ac-bat-sys 是有18V的

网友:
查5v对地阻值多少,短路没有

网友:
5v对地200

网友:
5v对地300多

网友:
这板是待机没有5伏的,你查查开机线路吧

网友:
我把上图的R9105去掉后  5v就有了  说明后面是正常的啊  问题该在前面
看图分析还是因为没有VSUS_ON吧?

网友:
这个机器很多进水的  有。3.3V   没5V的   一般看又断线  和掉件氧化的

网友:
dajiangyou

假面玲珑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没进水哦

网友:
这个待机没有5V吗 能确定吗? 坛子里有人说这个光接电池没5V   光接电源有5V哦

网友:
开机接EC得125脚 3.3V 按开关有跳变哦

网友:
待机没有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