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不能设置IP和MAC克隆怎么回事

楼主(2012-12-09):
今天去客户家,两台笔记本,一台IPAD,说是不能设置无线路由器,过去一看还真是,以为是路由器问题,于是换我自己带来的,也不行,一共换了三个无线路由器都不能用,于是就想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电信封路由,今天让我遇上了。于是又回店里拿了一个有线路由器,总算可以用了,不过没有无线的功能,只好用有线的来带一个无线路由器,可是两个IP地址是一样,我想改掉一个,可是进到路由后死活不能设置IP和MAC克隆设置,无法保存,路由换了四个,有线和无线的都不行,拿回我自己的店就一切正常,这个怎么回事,有谁遇到过,搞不懂呀搞不懂

网友:
还没见过这种情况,不能克隆MAC并保存,这不是在路由器上操作就行了吗,不联网一样的可以克隆

网友:
是啊,正常的是可以,我拿回店里就可以,可在客户家里点保存没反应,无法保存
还以为是电脑系统问题,换了一台也是这样,因为有两台笔记本
后来我拿自己的上网本居然也不行,这事真是怪
没联网,单独LAN口接电脑也不行
这我不懂了,从来没遇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