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显示器刷程序

楼主(2012-12-09):
想问下大家,一般刷原装显示器程序用什么编程器,拆芯片下来挺麻烦的,有不用拆芯片下来直接在线刷的?

网友:
在线刷,不同的板,不同的芯片用的软件是不一样的!

网友:
刷原装的机器 一般都是需要把芯片拆下来刷的   在线刷更麻烦 有些刷不好就死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