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宇HSD190MGW1屏只显示三分之一已修好

楼主(2012-12-09):
瀚宇HSD190MGW1屏左下角有6个玻璃测试点 从上往下1.57V 0.8V 2.2V 2.6V 21V 2.6V发现第4个为2.6V电压认为不对 所以从VGL飞线过来。VDD 5V VDDA13.1V VGL-10.1V VGH 24V VGH-M 21.8V。 结果神奇的好了。不过在维修过程中把屏的右下脚搞漏液了。具体怎么弄成那样子的我也不太清楚了 但是可以肯定没有磕碰到的。

网友:
修好这屏,也没有太大意义了,,,

网友:
玻璃上如何飞线能接触良好,楼主是怎么接的,请教一下

网友:
基地论坛里有这种方法,如果是COF可以飞线焊接。如果是COG,需要找到对应测试点,把缺失的电压飞过来,可使用导电银漆,这个活是个细活,不好做。

网友:
什么情况。。。等待~!

网友A:
修好一故障,又自震一无法修复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一故障,又自震一无法修复的故障

汗,修好2台 那一台没事就这台不知道怎么碰到了 漏液了 郁闷死了。

网友(2016-06-01):
历害,都是高手,学习了,以后遇到也试着修下,

网友:
郁闷,我的就没有那么幸运

网友:
屏被压破了

网友:
修好了  屏压坏了

网友:
屏我还没修过。看到白屏,重影,显示三分一,四分一的都不修了

网友:
呵呵,这个屏没事的,不咋影响使用

网友:
遇到过好多这样的机器,都丢给收破烂的啦

网友:
这不是破了吗?还怎么修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一下,说不定就用得上,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