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质量好的可调电源

楼主(2012-12-09):
就是要质量好,不容易坏的
哪个牌子最好?
用过安泰信,感觉很垃圾

网友:
安泰信的蛮好阿

网友:
安泰信垃圾我买了个用3个月就坏了一次!

网友:
安泰信不行,电压和电流乱跳,噪音还大
有别的好牌子推荐吗

我用的安泰信的还可以啊。 5A 30V的。 只要调整好限制电流不短路一般不会乱跳。

网友:
固伟的还可以。

网友:
HP 菊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