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遇到高 笔记本主供电电压偏高到 28v

楼主(2012-12-09):
笔记本  主供电偏高到28V  有时也能开机  你们谁遇到过

网友:
你的外界电源有问题吧

网友:
不要怀疑这些 没问题的   是主板存在问题

网友:
不是 电源有问题就是 表有问题,用机械表量

网友:
电源有问题

网友:
万用表有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表  都是一样的呀  都有问题吗

是的,有可能是你的万用表的电池没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