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G31

楼主(2012-12-09):
能亮机进入系统一半就黑屏了各电路电压正常求各位大家帮忙了;还有北桥我吹过了还是没办法解决问题;请大家帮忙了在下先谢谢了

网友:
网卡  声卡都卸掉   外接一个个的卸

网友:
两种可能显卡和屏但不知道你说的黑屏了之后是什么样啊?有图吗还?之后从起吗?

网友:
有可能南桥坏了

网友:
你这问题比有CPU复位不跑码还要难搞。 cpu,南北桥,时钟,网卡,甚至是硬盘,内存。一切皆有可能。楼主只能自求多福了。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排除有可能的,将可能变不可能哈哈

网友:
黑屏查查显卡   有时候VGA线同样会导致黑屏  换全通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