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不装cpu 跑的电流都一样 大概是哪里过?

楼主(2012-12-09):
装cpu 跑0.3 不装也0.3 装不装一样 cpu电压有0.99 机器是dell 1427的 不掉电 cpu摸有一点点温度
cpu
掉电

网友:
会知道CPU电压? 那查下CPU复位吧!

网友:
当然是没过CPU啊!

网友:
没有过CPU
再仔细看看

网友:
还没过CPU呢,当然装不装都一样

网友:
楼主检查下时钟电路工作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