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330 外接能显示 内不显示

楼主(2012-12-09):
        本来是屏幕碎了换屏的  换了一个 别人用了一天 又说坏了  我们就换屏  结果还是一样  在换个 高压条试试吧 结果还一样 外接能显示 内不显   我就查找看看 可是 控制信号 可有    查找屏显接口 上 时钟 供电 都有  只有2个电压没有 SLP_S3_5R 和LCM_3S_VDDEN  没电压   开机没有电压  2.4脚 也没有电压 接上 屏幕也没电压 看图纸 SLP_S3_5R 经过一个非门出来一个低电平SLP_S3#_3R    所以SLP_S3_5R 本来就是低电平  那就查LCM_3S_VDDEN     这个 后面有EN   感觉是开启信号把   一查找 是ATI_M52_T_BGA_565P 发出的  也就是显卡 发出的  就觉得 可能是显卡 问题  就拿风枪 350度 对 显卡  吹了 几分钟  在接上屏幕 亮了  在查 2和4 脚  有 电压了 故此   机器 修好了  感觉需要BGA  但是那人  不玩什么游戏   就没搞了 这也免费  因为换了屏幕  有修  那人 一定 跑掉了

网友:
CN3   是 接口

网友:
楼主哪里毕业的,没有标点符号看着很累人的

网友:
呵呵  以前在 合肥 破学校  学习过 5000 加生活费 7000 2个月 没了  结果什么也没学会  自己找了一个店 当学徒  1年了 才会那么点  诶  也没什么 工资  就那么点 生活费 可怜呀

网友A:
碰到 屏和显卡都坏的 很少,  不久那个客户就会返回来找你的。 到时候你再说显卡坏了。 呵呵,这样就赚多了。又换屏换修显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 屏和显卡都坏的 很少,  不久那个客户就会返回来找你的。 到时候你再说显卡坏了。 呵呵,这样就赚多了 ...

嗯 先开始 死都不敢想 显卡也坏   所以 搞半天 死换屏幕   换个 2手LCD 收他 300了  在收 钱  不修了  起步时一毛搞不到 免费 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