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0S上CPU不开机,下CPU正常开机

楼主(2012-12-09):
如题,加载CPU就开不了机,按开机键,灯闪一下就没了,下掉CPU,可以开机,电流跑到0.6多。
板号:08G2008AS20J
请有维修过此类问题机器的朋友给个经验,谢谢

网友:
换过CPU没?

网友:
要是换过CPU的话 应该是VCORE不正常!带不动负载保护了

网友:
CPU第一时间就更换了
这款型号的问题,我在别的论坛也看到有人问,故障一样,可惜也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得 我今天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查出了是vccp短路保护  连接的太多了。。。不好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