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修正常了,但还是有点问题,不敢收客户钱!

楼主(2012-12-09):
今天一顾客搬来一主机,反应点不亮。不跑码无复位
观察主板,主板上总线供电一场管掉了,还有一场管短路了。更换后,主板正常工作。正常跑到FF。
但是经仔细观察发现,两场管在操作电脑时,严重烫手。不操作电脑待机时,这两场管温度又是正常的。
郁闷死,不知从哪下手了。请各位指教!

这张图是更换场管后正常的界面。

主板的全景图片

网友(点评):
MOS发热大,肯定是G极推动不足,导通不完全引起的!打打G极的峰峰值和频率,对比其他相,可以找到问题!

网友:
短路的是CPU那的么,应该 是IC有问题,发汤

网友A:
好像这种管子都偏烫吧

两个都要换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这种管子都偏烫吧

不操作系统,不烫,操作电脑时,严重烫手。肯定还要哪儿不正常。查又没有查出问题。
所以不敢收客户钱,叫客户等通知再来取机。。

网友(点评):
不出问题,就是问题了。先烤机

网友:
上管瓦数不够   要09N的

网友: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原来坏的是66NQ03的,应该是25V 60A的吧

我全部用60N03,就经常性死机。换作70L02就正常了。但是操作时就发烫。

手头上没有09N03和06N03,哎。。。。。

网友(点评):
不用在意什么mos管子的参数,直接拆CPU供电的MOS管子,那个是万能的

网友(点评):
下面的说的有道理

网友C:
用着看,死不死机

网友D:
控制场效应管的芯片输出控制波形是不是不对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着看,死不死机

不会死机。就是严重烫手。
现在待机几小时,都是正常的。但是一旦操作电脑,这两管就迅速温度起来了,发烫,很烫手。恨不得场管焊上去的场管快要掉下来似的。就是这种程序的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控制场效应管的芯片输出控制波形是不是不对哟

控制波形正常

网友E:
个人认为是功率不足所致,查一下原来的那个管子的功率和换上的是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认为是功率不足所致,查一下原来的那个管子的功率和换上的是一样的吗?

原来坏的管子是66NQ03 经查资料为60A 25V
我刚开始用60N03替换,也是发烫死机,也考虑到这个问题,是不是功率不足。由于手头上没有09N03  06N03
于是找到料板拆了两个70L02,换上,跑完FF,系统OK,不再死机,于是就出现了待机不烫手,操作系统时,温度上升快,严重烫手的现象了。

网友:
这个用示波器看一下场馆G极的波形。是比较直观的,用表打一下这两个管子的G极的值,和另外一路比较一下,做个参考

网友:
运行时温度升的快,某个原件电流线性不好?? 其实看几个电容蠢蠢欲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操作系统,不烫,操作电脑时,严重烫手。肯定还要哪儿不正常。查又没有查出问题。
所以不敢收客户钱, ...

进系统电流高了,肯定发烫了啊

网友:
我觉得还是换的上管不匹配引起的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下供电波形怎么样,估计是管子功率小了吧,要不就是电容滤波的问题。

网友:
肯定还是管不行  你找一下把上下都换了

网友:
换下电感和电容

网友:
       我遇到一块945主板的内存供电的场效应管,上管短路,找了两只功率比原管小一点换上正常工作,发觉很炀手,用温表测得两场管的表面温度达到70摄氏度左右,滤波电容顶部的温度也很高约60摄氏度左右。但是用了两个月什么问题都没有出现,而且电脑很稳定,由于配置不高打两个小时的极品飞车六还是没有问题,一切正常。当时是今年的九月份初,环境温度还是很高的,在28摄氏度左右,人在机箱旁像在烤火一样,有一股非常大的热气,机箱电源的那个位置表面都有约40摄氏度的温度。

网友:
没有事情的兄弟,我今天修了台神州电脑业是这2个管子,很烫的,用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上面就多了个皮垫子散热,这个管子就是热的,要不你再多多试试机器看看

网友:
还是管子的问题,重新换一组吧。。。

网友:
重新换一组吧。。。

网友:
怕什么啊,先收了钱再说了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把CPU供电芯片也换了

网友:
多用几天试试,原来我也碰到过,过了几天就又坏了,你得注意下

网友:
可以直接换了小管的09N,这种大管还是算了吧。容易返修

网友:
那是12V短路了,管子换好了的话,波形电压都正常一般都可以用的比较久

网友:
把主板上不发烫的那一路场管调换上去比较一下就知道是不是新换上去的管子功率不够的原因了

网友:
仔细看一下G级的波形
严重发烫一般都还是有问题
查一下G级相连部件还有此项的反馈电路
替换一下PWM芯片

网友:
使用时MOS管发烫可以量一下各相的上管G极的电压,我怀疑某相没工作

网友:
这么多的高手呀。。。我有块华硕的板子。。。能开机。。。有时在进系统的时候就会掉电。。有时候又能进桌面过会就掉电。。。是amd的U。。。。在U周围的元器件都很烫。。。U肯定是换了。。。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看过 学习了飘过!!

网友:
你查下CPU的各项供电,换个CPU试试,我遇到只要运行程序就100%利用率的,原则应该一样,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换09N03的试一下,功率大一点

网友:
第一查各个管子的G极大波形是否正常/第二换功率比原先大点的管子/第三把滤波电容全部换了,试试看!

网友:
烤机烤久点看有没有 问题,这个还是测试久点才好说的

网友:
发现很多朋友都认为是管子的功率不足,实际上如果楼主所换上的管子的功率不足的话,通电时就会马上烧坏的。就是说管子发烫与所选的管子的功率的大小无关,这是大多数朋友们的误解。楼主主要注意两点,一是负载过重,重点是滤波电容、电感;二是场管G极驱动信号波形异常,应先电容后管理IC。

网友:
去淘宝多发几个管子回来可以备用,很便宜的,如果换上大功率的管子还很烫手的话可能就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收钱先后在保修

网友:
功率不够,还是在CPU供电拆两管子换了再说,CPU供电的管子一般都是主板上功率最高的。

网友:
2R2小电阻换了看看

网友F:
pwm 电路问题吧

网友:
我是听说的啊,元件过热(发烫),基本上这么几点:
1、电流过大。象虚焊也属这一类
2、轻微短路。这其实和第1点一个道理的
3、波形不对。
或者你可以更换功率更大型号的元件也看看

网友:
CPU供电的要把场馆全换了试试哦

网友:
再换一个还不行吗

网友:
北桥坏了, 要不CPU供电问题, 换个CPU, 要不把场效应管全换了,本来478主板CPU发热高。

网友:
原型号代换最好,不是原型号最好换一套

网友:
如果客户玩游戏的话,估计用不了几天的。

网友:
如果其它管不烫 ic 问题不大 可能管子上下管换的不匹配 在料板上拆一对管上去 如果还烫直接去掉那个管子不要

网友:
肯定还是管不行

网友:
多数管子的功率小了。

网友:
换大功率的管子就行了。

网友:
换掉先,不行查一下下级的MS管,一起换掉

网友:
那总不能白搞一场不收钱吧,自己想想怎么跟客户说以后不会有麻烦就是了,动点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