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主机不断重启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2-12-09):
       前两天一个客户抱来一台主机,上电后不断重启,按一下开关键,cpu风扇转两下掉电,然后开始转,这样反复,换掉电源测试,故障还是一样,拔掉CPU 4P 供电,还是不行,什么原因呢, 很纠结,会不会是内存,关机拔掉内存后,开机再不掉电重启了,重新了一个内存条插上,故障解决,在这里只是想总结一下,以前遇到此类故障老是想到的是主板和电源,内存可导致不断掉电重启。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啦 有这样的经验会让人少走点弯路。

网友:
我认为一般都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478针的
一般都是内存问题

如果是现在的电脑
一般都是电源问题

网友:
这个比较稀奇的,记下了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少见,像精英845的主板也是这个问题,内存坏档C1掉电,循环跑

网友:
唉,,,啥都有可能了^^

网友:
内存引起的问题很多,重启只是一个小小的问题。内存跟北桥相通当然问题居多

网友:
学习了!我以前也经常怀疑是cpu过热和电源的问题,没有想到内存也会引起该问题

网友:
这问题很多原因,内存电源板子都可能

网友:
金士顿的假内存太多了

网友:
没遇过内存致CPU反复停转

网友:
这已经不是秘密了,早知道了

网友:
这类故障我碰到过,有时弯路走多了,才知道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