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MW19E-DD开机灯管亮不到两秒就灭

楼主(2012-12-09):
AOC MW19E-DD开机灯管亮不到两秒就灭,灯管测过没有问题。

网友:
高压保护了,直接换个通用高压板

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我有一块板接上去可以用,只是只有两个灯管接口,显示器有4根灯管,可不可以把两根接在一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