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技嘉775主板DDR2.5V电压低

楼主(2012-12-09):
该主板开机不跑,DDR1插槽,查到DDR主供电2.5V MOS管坏,前面3.3V输入到MOS管D极的
二极管
坏,更换后DDR主供电为2.2V,第一次开机能进入系统,但会死机,再重起在开机画面就死机了,请问怎么调高DDR电压呢?RT9173第3脚的取样电阻已调过,没有反应。请高手指点,谢谢!
主板
求助
技嘉

网友:
还是内存供电部分的问题,管理IC有没有换

网友:
电压你是上内存量的 还是不是上内存量的有的板上内存次才出电压

网友:
已经修好了,重新换了一个MOS管,可能之前换上去的管子内阻大些。谢谢你们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