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无显

楼主(2012-12-09):
显示器无显,指示灯闪,15v,5v,3v都有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灯管的事

网友:
不是,听了听高压包芝芝响

网友:
指示灯闪,说明无信号输入。测驱动板ON/OFF有无跳变。

网友:
高压那块响 是不是那个变压器那块,会吱吱的响?  如果是的话 就证明还有短路

网友:
高压不起电

网友B:
你也没有做什么维修措施就来问   没法解答

网友C:
扳子上你仔细的看看  会有的N/F   也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没有做什么维修措施就来问   没法解答

有一个电容鼓了,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扳子上你仔细的看看  会有的N/F   也是的

指示灯变蓝后,一闪一闪的,应该有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灯管的事

换了新灯管,也不亮

网友D:
指示灯闪,感觉压根就没信号输入。是不是要改变一下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指示灯闪,感觉压根就没信号输入。是不是要改变一下思路!

你说,我没思路了

网友:
最好发个型号,或者上个图片。

就你这样问。神仙也救不了你。

网友(点评):
对,我觉得也是,我是新手,有许多东西都得从头起步。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个通用电源板实施?  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你电源板上的高压部分由问题,断开高压供电改个通用高压条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