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浸液本和它的几个信号

楼主(2012-12-09):
型号:DELL Inspiron 14 R (I5机型)
版号:广达 V02A/RO1A
故障:待机0.005不触发
第一次修DELL这种比较新的本本
先拆机,拆开后一看水哗哗地。顺着主板往下流,用洗板水刷干净,发现一处有个8脚场馆长毛了。对了下图纸是PQ43待机3V的下管

直接将此场馆更换掉,可触发上电正常显示
但是发现CPU风扇不转

测试第1脚无电压,第3脚电压为5V
J2第3脚电压是U10第17,18脚发出

U10被水泡过,用手摸了摸发烫,U10型号为EMC2112手上没一样的。从网上订了两个

货到以后更换上测试,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但是风扇从开机到进系统一动没动

测试了下U10的第1脚为3.3V , 第16,19脚为5V,第6,8,12脚为3.3V,
第14脚为和EC交换数据的I2C总线测得波形如下

第2,3脚波形如下图(第3脚波形没拍下来)

从上面的测试结果来看外围电路电压都正常,芯片是好的,因为DELL机器修的少不清楚开机风扇转不转,所以干脆就用鲁大师在系统下温度压力测试
当CPU温度到40几度的时候风扇开始转了,到此此机已修复

用万用表和示波器测试J2接口
风扇不转时第1脚电压为0V

第3脚电压为5V

风扇转时
第1脚电压为2.7V

第3脚电压为2.5V   100K方波

也就是说U10通过J2第3脚来控制风扇转速
风扇转动和不转时,U10第2,3脚波形没有变化第14,15脚的波形有无变化不确定,从视觉上看像没变化

网友:
修到进系统都正常 就风扇不转 是我估计直接改到USB5V去了。。让它长转 省事 省成本

网友A:
楼主的示波器是什么的啊 牛啊 对与示波器唉----

网友:
温度达到一定的时候
风扇才开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示波器是什么的啊 牛啊 对与示波器唉----

安泰信ADS1102C

网友:
意思就是,先前那个芯片没问题,只是没达到一定的温度,所以风扇不转?

网友:
戴尔的本就这样 开机风扇不动作

网友:
还是好生修一哈比较好..以后就省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