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汉的蓝暴IC芯片R8CB05B0,这个IC找不到有没替代型号呢

楼主(2012-12-09):
非常感谢大家了  这个IC实在是找不到了  麻烦大家帮忙下 谢谢

网友:
稀世珍宝

网友:
这个IC实在是找不到 不知道用什么型号替换R8CB05BGIR   R8CB05BI  不知道这两个IC能否替换    封装都是一样的 找不到参数    哎···头大了

网友:
这可是稀有芯片,问问厂家吧。

网友:
其实看看引脚连接的元件大致能知道用的什么芯片,应该不会太偏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