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无线开关不能用的经验给大家分享!

楼主(2012-12-09):
CQ40和HP540 这两款本子偶尔会有无线开关不可以用的问题 ,进系统设备管理里面网卡驱动完好, 但就搜索不到无线信号, 按无线开关也没反应,这种情况下,只需重启进BIOS ,读出厂值即可解决问题 ,自己的一些小经验,和大家分享!

网友:
BIOS里给关了吗?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少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少见哦

这个是很少见,但是很实用啊!

网友:
又是 一个发现,嘿嘿

网友B:
这个倒是不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倒是不多见。

确实不多见,三年了只遇见了两次这种故障,可能我的笔记本业务比较少吧。

网友:
看不见啊,被屏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的,BIOS里面禁用了,具体是哪一项我也忘了 ,直接读出厂值算了,呵呵 !

  大侠 直接读出厂值   什么意思 怎么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侠 直接读出厂值   什么意思 怎么做的

就是进BIOS,恢复出厂设置,保存退出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是进BIOS,恢复出厂设置,保存退出就可以了

f9不是吧  !!!!你的q  q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9不是吧  !!!!你的q  q

CQ40进bios是F10

网友:
引用 网友D:
CQ40进bios是F10

恢复出厂设置怎么做到的

网友:
联想的机器比较多一点,Y系列Z系列G系列都有这个毛病,无线能认到网卡搜不到信号,bios里恢复出厂值OK

网友:
汗!load default ,就这一项

网友:
这样也行啊?我都是直接刷BIOS的

网友:
以前给人装路由器 碰到一台联想的笔记本 找不到无线路由器 本打算重装系统试一下 后来没试

还有一台三星笔记本 用的intel 2200BG 无线网卡 连不上TP841N 无线路由器【其它无线路由器连接没问题】 升级841N固件 解决问题

前几天 一台IBM老式笔记本【无线网卡啥型号忘了】 做完系统 在我这里连TP841N无线路由器正常 到客户家里却连不上水星 MW150R 无线路由器 几经折腾都连不上 最后进路由器直接捆绑网卡MAC 问题解决

以上内容希望对大家会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