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0 所有USB都不能用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12-09):
接机,客户说所有的USB都不能用,也不知道是怎么坏的,首先,目测,发现其中一个USB头轻微变形, 对地打组织 ,5V对地 ,两条时钟线路都是500左右 ,正常, 看来是5V短路造成的, 报过价后客户离开, 明天取机, 接下来开始维修, 打开G60, 发现靠近电源口地方的两个USB口是通过一根数据线连到主板上的 ,果断拔掉数据线 ,量主板上的USB5V对地,500左右,正常,看来就是这个外接USB小板的事了, 拆下来,量5V电容已经导通,撬开一脚,量为1, 正常,看来是USB插头内部短路了, 不过目测不出来,拆下那个轻微变形的USB头, 再量阻值,正常,找料板上的USB头拆一个装上去,开机进系统 ,测试所有USB都OK!维修小案例和大家分享!

网友:
看来问题不大吧

网友:
谢谢ppddwly,谢谢你对新人的支持!!

网友A:
维修要细心,细心才能修好机器

网友B:
这种情况尽管不是经常有,但每一次都能让人心情好一些,恭喜楼主。

网友:
我还是想遇见这样 好事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尽管不是经常有,但每一次都能让人心情好一些,恭喜楼主。

其实维修这东西,不管毛病大小,只要修好了,那心情就甭提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要细心,细心才能修好机器

是的,维修这行业,细心很重要,谢谢支持!

网友:
路过,,打下酱油^^

网友:
屏蔽 了看不见到了。踩一下。

网友:
哈哈,是这样的!维修这些事儿,不因事小而不为~楼主细心!

网友:
师傅啊,怎么就两篇主题,期待更新。

网友:
不得不顶,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