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问题 二修机 老机  灯管要靠在一才能亮

楼主(2012-12-09):
这个屏是15的台式屏,有点老了,拿来时,没有背光,但指示灯是正常的。拆开后,我用从旧笔记本屏拆下来的四个灯管试了一下子,一下子点亮了,而且这些拆下来的灯管长短不一,有12寸的有14寸的,它就是一点就亮。
  后来我拆下来,换了灯管,换好了,就一点就保护,闪一下,然后将两组新灯管分别与旧灯管一起上,有时能点亮,有时不能,后来发现,我要用手拿着它才亮,好像要接地似的,后来我觉得原来的灯管可能没有问题,于是我接上旧灯管,发现两只灯管要靠在一起才能点亮,不靠的话就觉得有点吃力,发红,高压包有吱吱的响,一靠就不响,会渐渐的亮,是不是电压不平衡啊。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说的复杂 看不懂    维修就是要把复杂的简单化啊

网友:
修好了,其实问题就是一个高压供电不正常,导至负载能力下降,负载不重时能亮,一重就保护了。是控制级相连的稳压二级管有漏电现象,一下子把两个管都换了,四根新灯管一点就亮了,老屏换了新灯管屏显示好清晰。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