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开机提示有个锁

楼主(2012-12-09):
客户说,这是他设cmos密码,设置,然后成这样。。。。
刷bios还是~~~~~~~~~~客户说,U口,不能用,通电,不能用。
刷BIOS

网友:
刷bios 可以解决吗 有密码芯片吧

网友:
这个不一定刷后就能好

网友:
R400好像有密码芯片的吧

网友:
这一款刷BIOS应该不行,要么就再EC里或者密码芯片。

网友:
EC有密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