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45 不开机

楼主(2012-12-09):
  开始时一切正常  但是一热了之后就死机了  然后就再也开不起了、!  等它冷咯之后再开就开得起咯    啥子问题  各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
看看温度 可以测测温度  是不是温度过高保护了

网友:
先检测 散热问题

网友A:
散热处理好,如果还死机,那看芯片组,直接考虑桥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处理好,如果还死机,那看芯片组,直接考虑桥

哥们     才换的板子        新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