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743G 检测不到电池

楼主(2012-12-09):
检测不到电池  进系统一切正常       就是检测不到电池            有次放了一天   结果好了   隔了一天然后又不行了  帮帮忙

网友:
先换电池试下!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很怪,我有个机子,硬盘不启动,BIOS里能认到硬盘。放几天偶尔又能启动。还没修好呢。烦躁中。

网友:
机器你打开了吗  ,看看主板上是否有进水,腐蚀等现象。

网友:
       打开了    修了很久很久     管电池的那一块  基本上换完了  还是不行      IO有没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