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带载能力差

楼主(2012-12-09):
联想17液晶显示器,电源IC203D6,开机灯管一会儿就灭,测5V正常,14V电压7V,换光耦和TL431后,带载14V变为10V,空载14V,该再查哪里呢

网友:
14V供电不稳定吧?

xie200944 -5 严禁灌水

网友:
电容有没有怀孕的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妹的   走运啦你

什么意思?

网友:
电容容量小了吧

网友:
我好像记得那个显示器的电源板上有个二极管  看看正常不 那玩意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