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图纸是什么意思看不懂

楼主(2012-12-09):
VCORE_PG正常后经过电路转换来开启CK_PG但是看不懂。

网友:
如果VCORE_PG不正常变为低电平,就会拉低CK_PG

网友:
学习。。。。

方宓桀 -10 严禁灌水
不懂拒绝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这是一个与门电路。当SLP_S3#,VCORE_PG任意一个不正常变为低电平,就会拉低的CQ1,使CQ1的c跟e极不导通,此时CQ2的b极就为高电平,CQ2的c,e极导通来拉低CK_PG.
只有当SLP_S3#,VCORE_PG这两个信号同是为高电平的时候,CK_PG才会为高电平。

网友(点评):
S3后面没接元件不采用

网友:
分析得好学习了

网友:
是这样的呀

网友:
恩  明白了!!

网友:
5楼正解,是一个与门一项低,CK_PG为低

网友:
钳位作用,那边出问题会就被拉低,

网友:
VCORE电压正常后电源芯片会发出一个VCORE PG(高电平),slp3#开机后也是高电平,从而是CQ1 B极为高电平,CQ1导通, c机变为低点平(相当于过一个非门),CQ1c极又与CQ2  B极相连,CQ2截止,CQ2 c极就输出了ck-pg信号给时钟芯片了,在此同时,CK-PG还经过CD3发出ICHVRMPWRGD信号给南桥。

网友:
我也在学习电路,看到大家的回贴真不错

网友:
看上面的分析都挺有道理的,不过我有点不明白的是,CQ1的C级也就是CQ2的B级的电压是从哪来的,上面标的CK-PG?

网友:
这是一个与门电路,CK—PG是高电平,两个信号都为高电平相与后得到高电平,如果其中一个为低电平ck-pg就会被拉为低电平。

网友:
学习。。。都是高手

网友:
南桥的PG 是CK_PG正常后给的还是用来拉低这个CK_P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