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前辈能介绍一下SG6105的ATX电源维修要点是什么

楼主(2012-12-09):
哪位前辈能介绍一下SG6105的ATX电源维修要点是什么

网友:
你这个问题问的太大了,不好说哦。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6892-1-1.html
大水牛电源PP345EAA,故障为没有电压输出,接灯泡上电,灯泡闪灭,测有+5VSB,短接绿黑线风扇转一下即停,这是电源保护了。附上SG6105的引脚资料,后面红字两列数据是本人找好的电源测的,网上是没有的,需要的就保存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