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左上角有微弱的闪烁

楼主(2012-12-09):
显示器整体正常,仔细观察左上角,在轻微的闪烁,图像没有发生变形扭曲。请哪位高手给我看一下

网友:
主要怀疑场线性不良!

网友A:
消磁电路没有完全关断,或者是左边有强磁物质,变压器、音箱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消磁电路没有完全关断,或者是左边有强磁物质,变压器、音箱等。

音箱是关闭的状态呀。

网友(点评):
不是通电造成的,我的意思是可能是喇叭上的磁铁的磁场造成的,判别方法很简单,吧音箱移动到离显示器远点看看是否消除影响。

网友:
好想刷一下程序就能解决 ,我上次看到维修师傅就这样解决聊

网友B:
好像是要用消磁帮?你去修理家电的地方试试!

网友C:
是显像管显示器吗?
如果是,有可能是消磁电路有问题,也有可能是场扫描电路有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显像管显示器吗?
如果是,有可能是消磁电路有问题,也有可能是场扫描电路有故障。

哦,我试试,谢谢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要用消磁帮?你去修理家电的地方试试!

谢谢,我解决了。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