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认不到盘的假象-

楼主(2012-12-09):
废话不想多说,上图先

看到这个图大家都明白,木有认到盘。无语了吧。
其实哥告诉大家,你们被忽悠咯。不要被表面的假象蒙骗。
懒得多说,捡重点的来

看到这样的情况,大家不要着急,分别选择2、4、7、9选中之后扫描下试试,虽然看不到,但是会给大家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哦。
实在不行就选1、3、5、6、8、然后扫描,同样有效果。

没啥特别的诀窍,其实就一点,硬盘只是没显示出来而已,并不是没认到盘。一个一个的选中扫描总有一个是硬盘的,

屡试不爽,给大家分享一下,谢谢支持!!!

补充内容 (2012-12-11 14:29):
当然,使用这种方法的前提是你确定你的硬盘供电、进PE都正常的情况下。如果是真实的认不到硬盘那么这个方法是没用的,他只是没显示出来硬盘,并不是没认到。希望大家明白。

网友:
我有遇到过 SATA借口的硬盘认不到,吧硬盘数据线换到SATA1上面就能显示了

网友:
晕。。真的可以吗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试过啊

网友:
一般只要是用的SATA1,2接口都可以认得到,不是1,2的换到1,2上就可以。

网友A:
楼主的做法我经常用,但也有“真的”认不到盘的时候

网友:
用这个方法看看我那块坏盘是否可以救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做法我经常用,但也有“真的”认不到盘的时候

当然,使用这种方法的前提是你确定你的硬盘供电、进PE都正常的情况下。如果是真实的认不到硬盘那么这个方法是没用的,他只是没显示出来硬盘,并不是没认到。希望大家明白。

网友:
你还别说这个真没试过

网友:
楼主提供的建议,不错,以前碰到这种情况就傻掉了

网友B:
如果硬盘确实有问题这招就不灵了

网友:
这方法不错,我之前都没有想到。

网友:
楼主这招我学了 要试试 以前还真不知道

网友:
楼主这招还真没用过   是不是真的哦  有机会试试 不过要遇到 坏硬盘  你就完了

网友:
怎么会这样?我就奇了怪了,有的硬盘到13都能识别出来,可有的就是识别不了。当然跟接口顺序有关系,有时就是不想拆机。楼主的方法值得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硬盘确实有问题这招就不灵了

呵呵,只是解决认不到盘的假象,硬盘真的有问题那就跟方法木有关系了,呵呵

网友:
没扫到盘时,可以用shift+F3返回..

网友:
呵呵,前几天刚看到有人用,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