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50,单用电源适配器,不开机,也无待机;用电池可能开机。

楼主(2012-12-09):
此本单用电源适配器,上电到多少电流不一定,总之都掉电到0.01A,有时,连0.01A的待机电流都没有,单用电池可以正常使用,用电池和电源适配器一起用时,可以开机,但不能充电。 保护隔离电路都查了,没见异常啊!CPU座后面的NEC大电容,已经换成了六个330电容。
充管理芯片是  BQ 24751A,请问这个芯片如何检测好坏啊?供电端(PVCC)有19。20V电压

EC (kb926QF)的acin脚是3.2V

实测数据如下,请高手援手!

单接电源适配器(此时无待机)单用电池电源和适配器一起使用
CHGEN#3.27V0V3.27V
ACDRV#18.48V11.03V18.5V
ACDET2.63V0V2.63V
OVPSET2.63V0V2.62V
VREF3.3V0V3.3V
VDAC0V0V0V
VADJ0V0V0V
ACGOOD#0V3.14V0V
BATDRV#0.68-0.72V   上下跳动5.18V5.01V
LEARN(ACOFF)0.14V0.08V3.38V
PVCC18.48V11.04V18.93V

网友:
主要条件基本满足了!还要看看ACOFF!
保隔两个P MOS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隔离保护的两个P沟道的场管(4407),我都换了(新换的是4407A)。

网友:
还保护隔离那块的事,照着图仔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