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390故障求助

楼主(2012-12-09):
接到客户一台联想e390 测试外接花屏 上屏无显示  拆机测高压条供电保险断 灯管接口保险断 更换保险故障依旧 更换通用高压条...无果... 测高压供电19v正常 开启1.几伏  外接花屏所以先用咱的f260轰了一下 外接不花了 上屏灯管不亮 有logo大概持续3,4秒钟不见了 仔细观察上屏漆黑   机器待机时0.06a  请问这种情况应该从何查起呢?请大家给个思路  拜谢!!!!!!!!!!!!!!!!

网友:
高压开启电压不对, 就查这是哪里发出来的?有的是IO有的显卡本身信号经过处理的,看来路,找去路

网友:
外接灯管试过了 不亮 开启应该是多少伏的呢?

网友:
一般开启电压是3.3V

网友:
请问这个开启电压应该是多少 说出又是多少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