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待机偏大

楼主(2012-12-09):
lenovo  v460  i3的机器待机0.1A触发后电流上到1A马上掉电,拆开后发现CPU供电的MOS管U36发黑,是金属外壳的那种管,共有四个全定了,货到后拆下发黑的U36发现中间的脚都烧黑掉了,用表量中间的两个角通了不知该咋整了,望高手不吝赐教小弟谢谢了

网友:
短路保护起来了啊,查短路部分的芯片,

网友:
我吧短路的管子先拆了它里面的两个脚都通了

网友:
把ISL62882换了就好了,那信号是进62882芯片的,

网友:
那种铁壳的坏的都成了通病了。。。。尝鲜的芯片不知道有啥好的。。。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设计成这样的,头一次见得时候搞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都不知道怎么去测好坏

网友:
后面还有短路啊,继续查

网友:
接着查不行了交给老板

网友:
把那个芯片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