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7寸液显干扰

楼主(2012-12-09):
显示器刚接到的问题是,没有背前,但仔细可以看到里面一闪一闪。拆机后电源板电容爆了,换电容后,背光正常了,出现了屏幕干扰,刚开始只有一点点,随着使用时间用得越长越严重。换过电源板,屏线还是一样,后来换了驱动板问题解决了,现在确定是驱动板问题,然后修驱动板,换了晶振还是一样,在把电容一个个代换,后来换到了解码芯片供电的电容正常了。

网友:
楼主,请问解码芯片旁边的电容是在什么位置啊?是陶瓷电容吗?还是···?

网友:
我遇到这种情况,把驱动板上的电容统统全换掉,。一般都可以解决。

网友:
哎呀。还没楼主这么有耐心,一般换好了就ok。顶了

网友:
有显示,应该不要考虑晶振。

网友:
哈哈解码芯片也会这样子的吗

网友:
这是低频干扰啊!一般就是供电滤波不良。

网友:
我是初学的,你们讲的我不太懂,希望给出真正的原因吧。以后碰到,就懂得处理了。

网友:
节约时间     把所有电容都换了

网友:
也修过tcl的 把驱动电容全换了 才解决 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