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7分压问题,懂的师傅麻烦说下

楼主(2012-12-09):
1117.3VSB 只有2.5V,无短路,当我想吹来量电阻的时候,让我吹飞了,而且两个都没了,请问用多大的两个电阻可以调节成3.3V。最好是板子上好找的,谢谢了,
另外恭喜自己升太阳啦,哈
问题

网友:
这个可以问下

网友:
去别的主板产生3VSB的1117元件旁边去拆就行了
同意楼主:
2.5
黄柳
同意楼主:

网友:
2个都用1K欧的吧

网友:
他们两个都是1K的,

网友:
去别的板上1117那拆两个就行了,或者就用电阻分压计算器算一下。
不懂拒绝
那有多难算你知道吗?1117的输出用分压工具是算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