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冲冲冲~菜鸟也学GPU植球,单风枪上板~有图~

楼主(2012-12-09):
前段时间一直练习换显存,呵呵,最开始因为用的是3元钱的焊油,导致了无数次的失败。(焊好最多用一个小时o(╯□╰)o)。最后在荣哥的指点下,购买了基地90元一瓶的那种焊油,果然,我只想说,此乃神油!

由于是才接触维修,所以总是有一股用不完的劲。前天打算向GPU进军。论坛搜索了各种帖子,然后又百度看了月饼的植球视频,于是乎,心里有底了。

昨天,淘宝买了一个风枪支架,一个G84的钢网,一瓶0.6的球,一个32mmx32mm的风嘴(这个需要说明一下,实在找不到接近的尺寸了,我量了一下g84的尺寸,应该买33mm或者34mm的,可是我的风枪很另类,是858D的,满淘宝都是850的风嘴。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卖这种858D的风嘴,一个就是我买的这个32x32的,要不然就是一个45x45的,不行,太大了,只能选择这个了)o(╯□╰)o

开工喽:

这个是看了月饼的视频后,准备的,一张纸,4面折起来,准备倒球,这样可以防止可爱的小球飞走。

尼玛,第一次倒,太激动,手一抖,多了o(╯□╰)o

撕掉一点小纸片,轻轻的扫平,知道所有孔位都充满可爱的小球。

这个也是看了月饼的视屏,下面放一个小东西,免得把桌子搞坏。

新买的风嘴和风枪支架。貌似很难调整。额- -!!

嘿嘿,整体照,挺好看。对准后,给我吹!858D给点力!给我使劲的吹!2风速+350温度。(这里说说,这个过程搞了很久。前段时间练习搞显存,没有风嘴和支架,都是用最小风+300的温度,一会可爱的小球就化了。这次上了风嘴,风嘴导致距离加长,所以第一次还是按照最小风和300的温度来吹,结果5分钟了,都不化。)
看风枪支架的钢板上面一层模糊的东东,心疼死了,用天那水清洗GPU的时候,漏上面了,结果就成这样了,拿到手组装好还没用到半小时。心疼。。。。。。。。。。。。。。现在都不敢在那个钢板上清洗了。直接拿到桌子上操作。。。

好啦,移开风枪,可爱的小球闪闪发光,O(∩_∩)O哈哈~目测全部归位,不用再补吹一次啦。

有了以前显存植球后钢网拔不下来的经验后,这次果断数10秒,忍烫去扒开钢网(哎哟喂,钢网有一点点变形了) o(╯□╰)o

拿来我的功臣板(不是工程板),练习换显存就是靠的它啊,历经我这个小白白无数的摧残。。

小刷子+印度神油~^_^

858D继续工作,对准!开吹!

小镊子推一下,动了后自动归位(嘿嘿,小白白的我知道这个是可爱的小球溶化后,自动归位的表现。)

嘎嘎,板子没有变形,GPU也没有起泡。(就到这里了,可能朋友们会说,上机看看啊。是这样的,我现在是练手,还不敢用好卡来搞。所以在这个功臣卡上多练习几次后,我会用好卡做实验的。再说,这个卡什么都被我拆完了,也没办法上机测试了-0-)

总结一下,感觉这个风枪支架好难调解,很难和GPU对准,搞一次,准备时间都要很久。。。还有就是,植球的时候,感觉用支架和风嘴太不方便了,还是手拿着风枪吹方便。

小白的我很有成就感,希望各位前辈不要笑话我,毕竟都是自己在论坛和百度搜索的帖子和视频看,其中有操作不正确的地方希望各位前辈能给我指出。

嘎嘎,发这个帖的时候,心情那叫一个鸡冻啊~

补充内容 (2012-12-11 14:26):
更新啦。这次是用好板做的实验,嘿嘿~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9073-1-1.html

楼主的进步是我前进的动力,做我师傅吧。。。。。

网友:
把显卡点亮再拍张图给我们看看

网友:
你已经步入高手级别进军,加油吧,改天见你发帖是讲诉一些高手修机的过程和经验!

网友:
楼主厉害啊还不会走就会跑了,看来你已经在起跑线上占了很大优势啊,就继续加油

网友:
楼主,你这没用BGA焊台就给植上去了么?

网友:
太厉害了呀
佩服,佩服

①辈子守擭妳 -5
ptmanager -3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倒霉的孩纸啊

网友:
十个芯片 十个坏

网友:
楼主有前途啊,钱途无量啊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

①辈子守擭妳 -5
ptmanager -5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又一个倒霉孩纸

网友:
这个植球的方式是不是很累

网友:
看似神油广告贴!鉴定完毕

网友:
不是打击楼主,,,重植桥,,顶多算个桥工而以,真正的技术,是按图修机,有难度啊!现在发现我的名字起错了,修笔记本有点难

楼主,我现在主板都还修不好,咋整啊,搞不懂时钟,复位之类的东西啊,太乱了。

网友:
用风枪就可以植珠. 真厉害.   可以换北桥吗?

网友:
说了 已经是小小白了,,有这样的技术已经不错了!!我也是小小小白,

网友:
楼主还是蛮好的。。。维修就是理论加实践。。。。如果说理论懂的多。。应该也是个高手呀。。。

网友:
这样吹行吗,GPU是焊上去了,可能已经被吹爆了吧

网友:
不是很难对吧,风枪只调上下,板子可以前后左右移动

网友:
一开始就可以这样  不错

网友:
基地90元一瓶的那种焊油,用不了哪么贵的焊油吧,我用的是90元两瓶的还包邮,也很好用的.还有你用哪种风口我也有,用来植珠效果不是很好吧?

网友:
这样搞GPU不会搞坏吗,我看搞10片最少坏8片

网友:
二手显卡不值钱了`!

网友:
真的是高手

网友:
  如果是这样做显卡的话成功率很低的    起码也要是下面加热吧   上面加热显卡很容易暴的   ati的话绝对暴!
     练手就还可以!

网友:
楼主只是把GPU植上去,能不能点亮是另外一回事

网友:
在BIOS理屏蔽显存通道怎么改,楼主能分享下吗

网友:
讯景的8600GT吧  这显卡说实话  挺爱虚焊的

上次修一块艾尔莎的8600GT   核心重植了5-6次    还是有竖线  最后才发现   是板子上有掉件的  小电容 小电阻补上   亮机正常

网友:
楼主这个风枪对某些芯片可能不行吧 没低温而且温度不容易掌握容易起泡啊

网友:
这技术不错了,继续努力

网友:
真牛B  ,真有耐心,就用风枪也能做好BGA啊     十个坏十个吧    !不是显卡吹爆,就是板子变形……

网友:
看完第一段我就发现这个是广告贴 ~

网友A:
风枪不是很给力的,我就是个这样的风枪,感觉不如850系列的风大。

网友:
靠  你这是什么风枪? BGA都用不着啦?

网友:
这工具给小弟推荐推荐。。购买地址发给我。。。这工具能换桥嘛?

网友:
兄弟   你那个风嘴子在哪里买的多少钱啊?你这样一直吹芯片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不是很给力的,我就是个这样的风枪,感觉不如850系列的风大。

换大一点口径的风嘴就好用了。我有这样的风枪,拆场管还是很容易的。

网友:
好厉害啊    值得学习

网友:
好厉害   , 值得学习,方法直得借鉴。

网友:
前几天看了一下这贴,看不见图片,等级太低,现在终于能看到图了,

网友:
失败的经验也是经验嘛,谢谢楼主做白老鼠

网友:
学了两个多月了,其他的东西故障基本会搞 ,就是看不懂图纸,一遇到复杂的需要图纸的时候就阉了

网友:
高人呐,回家自己也试试。先谢谢楼主分享啦

网友:
学的可真够快的,才接触维修,就达到芯片级别了,呵呵

网友:
你那风枪口自己做的吗 那么大?

网友:
可以 再接再厉 那天看你发一张植南桥北桥的图
还有得说操做的具体步骤,温度多少什麽的 反正越详细越好
以后我们就有经验接见了

网友:
钱途无量啊。。。。

网友:
经验在实践中总结的

加油吧楼主

另,我年龄还没到你叔叔级别吧。。。。呵呵给你修改了。。
俺28呢!

网友:
你这种吹法,植英伟达显卡还可以,你植ati显卡试试,还有gm45的北桥,

网友:
我植珠总是有几个要补补,再焊到板上一般都是挂的.现在还在基础学习,

网友:
哇 我饿也想尝试

网友:
这样效率不高吧 搞不好发热了焊点容易变形 不过还是喜欢LZ的尝试

网友:
风嘴大小应该说给人习惯问题吧!有的人喜欢用大风嘴,甚至不加封嘴,我个人喜欢用最小的那个,一小块一小块地方吹,容易掌握温度,用大风嘴,有的地方鼓包了,有滴地方还没融焊珠!

网友:
维修就是理论加实践

网友:
建议再装上温度计,不然哪知道温度多少哇!这样搞容易把GPU搞挂的!

网友:
还有个疑问    单风枪 而且还在正面吹,懂得人都知道,主要在背面加热的,我判定此显卡坏了 !鉴定完毕!

网友:
版主不觉得这个帖子应该删了,误人子弟呀!新手就要倒霉了

网友:
  楼主  我膜拜了。。。。   太牛了 。。。

网友:
建议楼主试试ATI的

网友(2013-01-17):
太厉害了。回去试试。不知道这样芯片还能不能用。如果能用那就太神了。

网友:
GPU不用固定吹,手动吹就行了,我就是手动吹的,现在发这个帖用的笔记本的显卡芯片就是手动吹的。内存吹更加简单,非常容易,看到自动归位再吹10多秒就收手让它冷却。手动吹做桥比较难,原因是风嘴相对太小,芯片比较大,焊点也比GPU多得多,加上做无铅的,所以我还没有做成功的例子。不过如果做有铅的,可能做成功。

网友:
我还在学习换显存呢~~NND也出现和你之前一样的情况了~~

网友:
加油,,向您学习,师兄。

网友:
没那么奢侈  用的都是人体支架!

网友:
我草 新手都这么厉害了 我们这种不知道何时才学会哦

网友:
我以为这种方法锻炼新手汉有什么不好,最多是坏几块板(最好是自己的,不能拿客户的板做实验)。有这种精神对新手应该持认可态度。我也是新手,这样的事我也做过。不久相信楼主会成为高手。对手能力对维修很重要的。光有理论也不行。

网友:
看不到图啊

网友(2014-07-31):
反正我芯片是给搞坏啦

网友:
失败原因 1是加热不均匀

网友:
加个BGA风嘴可防止四周加热不均匀

网友:
楼主这点很好

网友:
2上下部温差 大

网友:
下部加热也很重要啊

网友:
没下部加热热容量可能达不到啊 提高温度可能使芯片损坏

网友:
858的功率和热容量及风力摆在那里

网友:
对成功率表示很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