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红屏故障谁遇到过

楼主(2012-12-09):
开机外接正常,屏一直是红的,因为没有屏线更换,所以不知道屏线是不是有问题,屏代换过,一样的现象,应该是个通病,不知道是不是显卡问题,谁遇到过跟个贴,让大家都学习下。

网友:
我遇过一台Tinkpad T61因为显卡问题导致红屏的,当时也是外接正常,单独测灯管没问题,因为手里没有同型号的屏,就直接干显卡了,做完显卡好了,只是加焊

网友:
恩,同上加焊显卡完成,应该是显卡的RGB信号不正常

网友:
CQ40独立或者集成显卡很多问题,集成干北桥独立干显卡加焊

网友:
没遇到过,遇到过的请告诉一下。

网友:
R G B信号可以测的吧

网友:
多谢大家参与

网友:
我修过。是桥的问题,这桥是不是也有集显的模块了,如果是,那你换桥吧。是单桥的记得,要么是MH55 要么是MH65.或者45的。我修过这机器。

网友:
我用的电脑就是CQ42怎么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呢,hm55的是

网友:
还是确实下排线是否好的,再来考虑主板上硬件的问题吧

网友:
  最好量下屏线

网友:
碰到过是屏线问题的

网友:
建议不要随便做显卡 先量一下屏吧

网友:
如果是CQ40或DV4,首先应该换屏线

网友: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加焊显卡或者换根屏线试试

网友:
发个图片上来看看。。。我昨天还换此机器的显卡呢。。。这机器的显卡容易挂。。。是hd5470吗?

网友:
发个图看看啊。。。这样说的清楚啊。

网友:
回复大家。这个机器(HP CQ42)开机会红屏一下,然后正常,是属于正常现象。我遇到的是一直红屏,点一会儿会出现图像发虚的现象,因为在这之前排除了屏的问题,差点定屏线测试了,最后还是感觉像是显卡的问题,直接加焊后问题解决。应该是虚焊造成RGB不正常,希望大家借鉴。

网友:
应该是RGB少一种色。。

应该是显卡问题。。  LVDS应该不会出这种问题

网友:
建议还是先看看平线把,主板最好掂量哈在做,不知是否好了呀,

网友:
这个机子我也遇到过,焊了显卡就ok了!

网友:
先换个显卡看看把,

网友:
显卡到屏的LVDS信号少了一路